I2C设计分组进入倒计时,先听听大家的意见,详情见内。 -- 注意2003-11-1更新版。

楼主(2003-10-30):
LBHIDDEN[0]LBHIDDEN[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1/01 06:13pm 第 1 次编辑]

I2C总线IP Core设计马上就要正式开始。
附件为大家报名时的信息统计。请大家看一看是否有遗漏和统计错误的地方。另外请提供信息不全的朋友,将所缺信息提供出来,信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使用语言(Verilog/VHDL)、email、习惯使用的设计平台。
关于分组,原则上两到三人为一组,如果有朋友希望自由组合,请将组合意愿贴出来。
另外请大家对I2C总线IP Core设计多多提供建议。

网友:

语言VHDL,quartus

网友:

用altera的还真多
是不是应该找他们投资

网友:

iic好像laogu上有,我下载过,但不知道好不好用

楼主:

下面引用由greenpine2003/10/31 11:07am 发表的内容:
iic好像laogu上有,我下载过,但不知道好不好用

我想采用I2C的设计作为联盟的第一个IP Core可能具有如下的优点:
  (1)I2C的应用环境非常广泛,适合于各个行业的网友的参与;
  (2)I2C的设计难度虽然不大,但通过它我们可以多少摸索出联盟今后的运作方式;
  (3)可以增加联盟成员间的了解,增加互相交流的机会;
  (4)它可以作为后续ip core的基础模块之一,通过这样的设计为以后的复杂模块提供便利。例如:如果以后我们设计一个单片机的ip core,I2C就可以该单片机提供的接口之一。
以上是我的个人看法,希望能够和大家讨论。

楼主:

有网友提出如下的意见,我看还是将它贴出来,大家都从不同的角度发表各自的看法。
===========================================================================
建议不使用FPGA的IP,如LPM等,这样可保证较好的移植性。
我一直在做ASIC设计及其验证工作,所有的代码都是不使用LPM等,否则仿真等做起来比较麻烦。
===========================================================================

网友:

我支持设计时不要针对fpga进行,如果设计完成之后,每个人自己可以做一下fpga的验证。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0/31 01:01pm 第 1 次编辑]

刚才好像发错了。
我也赞同这种观点,作为一个ip core来讲,首先就要保证的它的可移植性好。

网友: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自己做,可能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做哪一个?iic还可以报名马??急问!!

网友:

可以自己做吗,如果协议很熟的话,应该不会很困难

楼主:

下面引用由danielmann2003/10/31 03:05pm 发表的内容:
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做哪一个?iic还可以报名马??急问!!

可以,你先报上来吧。

楼主:

下面引用由greenpine2003/10/31 03:08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自己做吗,如果协议很熟的话,应该不会很困难

如果要求自己做,也可以。

网友:

谢谢一声叹息。 可是,iic我以前没有用过,协议不熟,还是先做个简单的巴,免得脱别人的后腿。

楼主: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0/31 03:37pm 第 1 次编辑]

那你就先说明一下你使用的语言、惯用平台、email吧。
关于说明在 《设计题目:I2C控制器 》里有协议规范。
链接: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24&topic=6&show=0

网友:

我用vhdl,verilog也看过,但没有真正做用之做过设计!

网友:

其实你可以自己做一些小东西,原来我学vhdl的时候,每个设计都叫exam+数字,后来做了两屏多

网友:

以前用单片机做过i2c的应用,感觉比较简单
vhdl和sch方式都做过小东西,不知道用逻辑输入的方式能不能做出来,希望可以用这种方式做到最简.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很困难的,拿我所熟悉的Altera器件来说,大家用的比较多的可能是LPM_RAM等,这些东西都可以自己写,只要看看Datasheet的说明,照葫芦画瓢即可:)其他的也可如此,应该不难。如果有困难,发上来我们讨论讨论,应该可以解决吧:)
  附带多说一句:看到有这么多人愿意参加,很高兴。不过,我们不是写C语言代码或什么其他的东西,而是实现电路,写Verilog或VHDL时应该想到的是电路,而不是简单的逻辑。我们这里的说法是先有电路后有代码,想提醒大家注意。当然,希望Verilog中也尽量避免出现如and A1(...)等门模型语句。
  这里高手很多,我呢,就班门弄斧一把,胡说几句,见笑。

下面引用由greenpine2003/10/31 01:43pm 发表的内容:
所有的东西都需要自己做,可能工作量比较大

网友:

有些东西是自己做不了的。比如ram,不光是逻辑上的问题,必须有相应的物理器件对应。
我提个建议:
由联盟来做一些常用的可综合的库,例如ram,和fifo等(实际上是调用LPM等厂家提供的库),针对xinlix,altera,或者aisc的工艺各做一套,然后在上面再封装一层,就是说包装一下,设计里调用这个“封装”,综合时设置为black box。布线或仿真时只要将联盟的库加到指定路径即可。这样的话既保证可移植性(因为大家都只调用封装),又不必做额外的工作。

网友:

很有兴趣!

网友:

如需fifo等,应该对lpm做2次封装

module fifo();
input ..
ouput ..
//调用lpm
lpm_fifo()
endmodule

网友:

对于IIC,一般来说不需要大批量传输数据
我认为目前只做出传输单字节就可以了,主要目的用于目标控制与状态查询

网友:

怎么还没分组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shadow2003/11/02 06:58pm 发表的内容:
怎么还没分组啊?

这项工作一直在进行,因为有些网友的信息还没有提供完整,怕分组不合理,漏掉一些成员。请诸位朋友谅解。我已向各位成员发了确认邮件。

网友:

下面引用由atuhappy2003/11/01 03:56pm 发表的内容:
如需fifo等,应该对lpm做2次封装

module fifo();
input ..
...

所见略同,呵呵

网友:

问题是不用做不到!

网友:

我提一个建议:
在我们开始工作时,肯定是需要通过FPGA验证(牛人除外,我知道某些人就是仿真结束直接流片成功的),估计有TX会使用LPM。不如这样,针对不同类型的FPGA,我们选型,如Altera选择APEX或Cyclone,Xilinx选择Sparten,然后这些FPGA内部的LPM就可以通过RTL代码描述出来,写成Module,供调用。比如Ram就可以这样做。我个人是不喜欢LPM,感觉有部分代码不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以上建议,请诸位讨论。

网友:

我也有这种感觉,调用LPM总觉有种虚虚味道.可能是还不太熟练吧

网友:

我建议所有的IP-core都采用verilog或VHDl来写成RTL级,以次来保证统一性。

网友:

我用verilogHDl,在cadence系统上仿真。很想参加,可我空余时间不多,不过我会一直关注进程的。从I2C做起,非常好,先易后难,脚踏实地。

网友:

是啊,目前太忙了
不知道等以后空一点得话能否加进来
做点其他冬冬?

网友:

老大,也加上我啊。我是VHDL,MAXPLUSII,QUARTUS
谢谢!

网友:

我也用verilogHDl,在cadence系统上仿真,QUARTUS
很想参加,可空余时间不多。
老大,加上我吧。

网友:

  怎能少我一个,我使用verilog,周末有时间,先关注联盟进程如何,

网友(2003-11-30):

I'd like to join your team.

网友:

linqing171@163.com
熟悉 vhdl 精通 ahdl,c++
作过大型数字电路项目
熟练使用可编程器件(作过不少项目)
在校学生,喜欢参加竞赛

希望参加

网友(2004-01-27):

很小的设计,需要多少人?一个人就够了
要做,可能的换一个题目吧

网友:

小弟我是做ASIC设计的,参与过一个1.5M Gates的ASIC设计的全过程。一直在关注这个IIC 项目的进展。几点想法供大家参考:
1,以IIC作为起点很好。麻雀虽小,肝胆俱全。一声叹息TX把它的意义说的很透。
2,使用可综合RTL描述。代码中千万不要包含任何FPGA或其它ASIC库单元。
3,RAM/ROM使用行为模型即可,与具体实现无关。FIFO控制器必须自己写,其中的双口RAM使用行为模型。
4,仿真器(Simulator)可使用ModelSim。原因:容易获得;PC版;同时支持verilog和VHDL。
5,IP Core中要包含TEST-BENCH,便于使用者做功能验证。
6,硬件验证平台和方法应当与IP核设计分离。使用什么样技术的FPGA/ASIC由硬件验证者自行决定。

网友:

我觉得IIC开发IP价值不大。因为CPU可以用I/O口随便模拟一下IIC的时序,再有,IIC应用并不需要多快的速度。

网友:

我愿意参加,
我上次做项目时因为要用到24c02,自己做了一个i2c的控制模块,但我对如何设计成IP核不熟悉,不知各位能不能给我扫扫盲?我的邮箱是hyh808◎etang.com

网友:

初到贵地,请多关照

网友(2004-03-11):

如果可以,我愿意加入。联系方式:ghostboy23@163.com

网友(2004-04-18):

我是新手。可以报名吗?

网友(2005-11-23):

这个有意思,共同学习

网友:

能否让如同我一样的众多新手参与呢?我们有热情,毅力,成长性好,联盟也需要一大批愿意为联盟义务服务的盟员!
wangcy@mba03.nai.edu.cn

网友(2006-10-27):
还可以报名吗?

网友:
我设计过I2C SLAVE接口,支持8 BITS ID,8 位地址于8位数据。
faga上验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