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任务的调用

楼主(2003-11-19):
我的很多模块中都需要进行乘加运算,于是我做了两个跟乘法器,加法器通讯的任务.请问在Verilog中,在不同的模块中怎样调用同一个任务?我把所有task放在一个文件中取名为task.v,然后在不同的模块中用`include去包含这个文件.但编译通不过.Verilog能在不同的模块中调用同一个任务么?

网友:

你的include语句是放在module ****(     );的上面还是下面?

楼主:

放在模块的最上面一行.但问题的关键是task.v本身编译就通不过.
我的task.v文件如下:
//*************************************************************
//********Define multiplier and adder interface****************
//*************************************************************
task Mult1;
     input [15:0]in1;
     input [15:0]in2;
     output [15:0]a;
     output [15:0]b;
     output latch;

     reg [15:0]a;
     reg [15:0]b;
     reg latch;

     begin
        a=in1;
        b=in2;
        latch=1'b1;
     end
endtask
需要调用这个任务的模块如下:
`include "task.v"
module dsp(******);
*****
endmodule

网友:

改成:
module dsp(****);
`include "task.v"
*****
endmodule

网友(2004-04-26):

放上放下有什么区别?

网友(2004-06-11):

楼上说得有问题把?怎么能这样放?

网友:

是不是应该把那个模块的程序代码也应该放进去
还是和vhdl一样,可以调用其他模块
我现在就在开发一个系统设计,其中很多模块设计
怎么具体去调用

网友:

写成task.h吧

网友:

把路径写完整,或是放在同一个目录.如果是用modelsim注意放在仿真的目录.
`include
应放在MODULE前面.

网友(2004-07-16):

task应该放在module里面,放在外面编译肯定通不过。
为什么要用task呢?据说task不可综合。

网友:

verilog dsp.v task.v
task Mult1;
    input [15:0]in1;
    input [15:0]in2;
    output [15:0]a;
    output [15:0]b;
    output latch;

    reg [15:0]a;
    reg [15:0]b;
    reg latch;

always@(in1 or in2)
    begin
       a= #1 in1;
       b= #1 in2;
       latch= #1 1'b1;
    end
endt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