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题目:实时钟

楼主(2003-10-10):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3/10/10 04:45pm 第 1 次编辑]

共阴数码管显示时、分、秒,输入为4MHz
新手可做此题,时间截至10.20
每个人单独做,先提交方案及原理框图,
压缩成rar或zip文件上传到该主题
注意:上传时加密你上传的帖子,用户威望至少需要0

网友:

我以前再学校时做过

网友:

我是新手,我加入,能不能给点资料?

网友:

版主,这个设计题目我已经做完了,可是不知该怎样加密发送上去。我希望版主在截止时间内告诉我,我很想报名参加!

网友:

如果要参加那么请到专门的报名处报名
如果要上传设计,为了防止其他设计成员无意中参考到你的设计,因此在发帖时设置威望至少为4,这样就只有少数几个班主可以看到了。等大家都做完之后可以取消此约束

网友:

算我一个,新手在这里学习吧

网友:

什么程度算新手啊!!

网友:

没有明确的定义,如果你觉得这个题目没有挑战性,就去做i2c的吧。如果觉得有点意思,欢迎参加。

网友:

版主有没有确定什么时间截至,安排大家怎样讨论,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目标……

网友:

这个项目因为是单人项目,所以没有分组讨论的情况,大家报名以后就可以开始动手做,已经有人提交结果了。
我想可以一步一步来,先做个简单的,只要有计时功能和数码管显示就可以。以后再增加set time和alarm的功能。
所以目前的设计要求很简单:
输入: 1个 4M的时钟,1个reset(低有效)。
输出: 6组 数码管驱动信号,每两组分别代表时,分,秒。
可以用VHDL或verilog。要有testbench。
布线工具选ise或quartus ii。

网友:

别忘了,先写文档,请把设计文档一起提交上来

网友:

其实就是60进制计数器的设计。

网友:

输入一个时钟,在加个分频器
设置时间日期可能比较复杂一些

网友(2004-05-13):

hehe,俺也正研究这个呢。32.768KHz的。谁介绍一下?

网友:

各位老大,这个我做过,只不过是好像有点小问题,另请问一下怎么样设计文档是什么样的?在小公司,不做设计文档,有没有什么格式,要求?

网友(2005-08-15):

斑竹啊,什么时候能公布作品?我很想看看.

网友:

还有24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