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请教谁做过8路E1转换为1路16M数据流的fpga方案

楼主(2003-12-05):
真是迷惑中啊,本以为是很简单的并串转换,
可是发现因为8路E1的不同步,还有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的不同步,导致了我的迷惑
想设计一个fifo,或者双口ram
可是怎么避免读写不同时对一个地址空间操作呢?

网友:

这里是ip联盟区,要讨论问题请您到下面的fpga/asic/cpld讨论区

楼主:

jackzhang,
你们这里地形还是蛮复杂啊!:)

网友:

哈哈,慢慢熟悉吧

网友(2004-08-02):

做个地址比较器不就可以控制了?

网友:

每个2M需要做正码速调整,接收要做码速恢复,你如果自己做可以看看孙玉写的《数字复接技术》先扫扫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