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ho is interesting in the mpeg2 decode IP desiging (无内容)

楼主(2004-01-06):
(图片)

网友:

me,我懂一点dct应该有帮助,
不过到了帧间压缩就over了,根本不懂,
就算P帧好整,B帧也不好整啊,,
是不是应该加一块dsp,硬件只提供快速dct,
其他帧存储的事情由dsp去完成呢?

网友:

其实可以先一部分一部分的设计,先设计反dct变换,和huffman解码,
等等,等到这些部分都设计差不多了,系统就没多复杂啦,
感觉难度还是在双向预测运动补偿部分,就是帧间。
呵呵,谁还有兴趣??

网友:

opencore上有吗

网友:

我用fpga实现了H。263协议中的P帧编码,正准备着手解码器的实现,可以联系一下,我的mail是:mind1900@21cn.com

网友:

具体怎么实现的,真的好感兴趣,可否把代码给我研究下(最好还有些文档)
我的mail:ryyuestc@163.com

网友(2004-03-19):

双向预测和单向是一样的吧,只不过解码后取平均。
也许我的理解错了,请指教。

网友:

曾经做过一点板级的研究,如果大家做可以一起学习。wushaoguo@263.net

网友:

最难的是运动向量的确定。

网友(2004-04-21):

先确定你的架构,否则都不好办!

网友:

my mpeg2 decode had passed the rtl verified
if you want to buy, I can sell it to you!
next I use the fpga verifying!

网友(2008-10-16):
就解码过程而言,运动补偿其实大致就下面这几步:
1.  解码宏块模式和其他参数,这个其实在码流中很明确的,解到的值从后面的表去对应
2.  变长解码,解出运动向量,都有解码表
3.  由1和2指向参考的前/后、帧/场,并作半精度插值,怎么个指法,看运动补偿那几页。如果有多个向量,最后相同位置的值全部平均就行
4.  把补偿值加到IDCT那边解出的值上,得到最终结果

   软件的话,速度太慢,可以考虑多线程。
  如果 用硬件加速的话,可以基于上面4步做>=4级的流水线,系统主CLK不会要求很高。

这种协议都是这样,靠突击是一般不可能的,都是过一段时间后顿悟,好像一下子全清楚了,所以同志们不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