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GAL16V8D-15LP可以复制吗?

楼主(2004-02-03):
我在做一个电路的测绘时遇到了GAL16V8D-15LP,我以前没学过PLD,特向各位老大请教可否在不理解其内部逻辑的情况下,直接复制来使用?
如果能提供解密服务的联系电话等信息更好。谢谢!

网友(2004-04-01):

如果没加密你就直接可读出使用,但如果加密了,你读出的是乱码。当然用不了,有好多编程器带解密的,你可以实验一下。

网友:

你可以用编程器把里面的东东读出来,然后重新写一下。我们试过的,如果没加密的话是可以直接用的。你用的那种芯片就是我们用过的GAL16V8D。

网友(2004-06-16):

北京润飞

网友:

http://www.jinyibei.com.cn/chanpin/bcq/rf-9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