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FPGA实现调制

楼主(2004-02-08):
sin、cos如何用查表法来表示,ROM中数据如何写
是否要采用补码的形式呢
email:able59@163.com

网友:

这方面我觉得找些DDS技术来看会有帮助。这方面我也有兴趣,相互交流吧!

网友:

同感,我在做PHS系统的调制解调部分,对于SIN和COS产生也疑惑,如果用LUT的话,那样要加两个8*8的ROM了,有其他方法吗?

网友:

我做过fsk的非相干解调,做的数字滤波器

网友(2004-04-02):

   把数字频率设计成信号频率的整数倍的话,就可以不使用 LUT 来产生 cos sin值了,几个特殊的值就很容易实现了。

网友:

楼上的请具体说一说吧

网友(2004-05-24):

使用CORDIC实现cos与sin比较容易些

网友(2004-11-12):

我的设计,供大家参考

网友(2006-11-15):
可以查表也可以用ip_core

网友(2007-05-14):
谢谢楼上共享成果!

网友:
一般都是用IP核吧,挺方便的.

网友(2009-02-24):
有ipcore可以使用没问题不需要补码,如果用补码的好处是不必进行源码转化

网友:
cha cha

产生sin,还能用什么方法

网友:
還不錯,參考一下

网友:
我記得opencore有相關答案。

网友:
CORDIC和DDS都可以实现,看设计的约束条件,输出信号的性能要求和芯片的规模来决定采用何种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