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盼大虾帮助!

楼主(2004-04-23):
subtype word is std_logic_vector(data_width - 1 downto 0);
type memory is array(2**adr_width - 1 downto 0)of word;
逻辑综合同步过:
non locally  static bounds are not supported
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2004-06-03):

你把data-width和adr-width改为实际的数值应该可以吧

网友:

both the data_width and adr_width have to be defined as either constants or generics.
When defined as generics, as I remembered, you should use "analyze" and "elaborate" rather than "read" to input your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