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想用ALTRA公司的ACEX EP1K30芯片作设计,但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望你们帮帮我:

楼主(2004-04-08):
朋友们,你们好!
我想用ALTRA公司的ACEX EP1K30芯片作设计,但有几个问题不明白,望你们帮帮我:

                   问题1:   79和183脚都是全局时钟,该怎么用呢.一般如何用呢
                   问题2:   77脚(VCC_CKLK)和81脚(GND_CKLK) 作什么用的呢.
               问题3:   nWS , nRS  ,Ncs,,CS,,  RDYNBUS,  CLKUSR,DATA7—DATA0,都是些什么信号,一般作什么用呢,
hfc@163.com

网友:

可以看一下ACEX器件手册,有说明的。

网友:

问题1:   79和183脚都是全局时钟,该怎么用呢.一般如何用呢
接系统时钟,如CPU
问题2:   77脚(VCC_CKLK)和81脚(GND_CKLK) 作什么用的呢.
好象是PLL,忘了
问题3:   nWS , nRS  ,Ncs,,CS,,  RDYNBUS,  CLKUSR,DATA7—DATA0,都是些什么信号,一般作什么用呢
BOOT

网友(2004-05-25):

VCC_CKLK)和81脚(GND_CKLK
好像
是时钟的电源和地

网友(2005-03-29):

看器件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