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问题的请教?

楼主(2004-05-20):
请问:我在modelsim中如何去做我的输入信号啊?在quartus中能直接对输入的波形进行改变设计,可是在modelsim的wave中,我不知道如何去随意的修改我的输入信号?请问改如何办?ise的软件好像有一个很好的接口和modelsim。可是我没有用过,那quartus是不是也有一个同样的方法啊?还是直接就可以在modelsim的wave中对其修改?还情指教,谢谢!!!

网友:

不能在ModelSim的Wave窗口中直接更改波形。
你可以写testbench。或者写脚本文件用force命令更改任意信号的波形。

楼主:

还有就是我想请教的是:
我在别的网站看到什么EDA工具集:
FPGA : XILINX XC2V6000
布局布线:ISE5.2i+SP3
综合器:synplify pro 7.23
仿真器:modelsim5.7d、vcs(SUN)等等好多。
我想请问的是:我用quartus做的时候,那他们比单纯的应用quartus里面的功能,有什么特别的功效吗?他们的优点主要体现在哪啊?

网友(2004-12-17):

没错!用Modelsim就要自己编测试程序的,也就是 一声叹息 说的testbench
好像测试程序是设计中的一个难点,不知道我说得对不对!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2005-07-30):

嘿嘿,TESTBENCH不是很难哈

网友:

下面引用由51philio2005/07/30 11:15am 发表的内容:
嘿嘿,TESTBENCH不是很难哈

TestBench不是很难?嗬嗬!

网友(2005-08-29):

居然用quartus自带的仿真器,那玩意也能用?大一点的设计都是写testbench的。

网友(2005-09-29):

可以在波形中插入编辑信号。

网友(2005-11-07):

自己写也更灵活一些, 也有些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