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modelsim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4-05-24):
我在altera的官方网站上下载了modelsim-altera,请问在哪可以找到license,以及在没有license在运行时,提示要用licensing wizard,我在电脑里怎么找也找不到。

网友:

你可以申请license的,,到altera网站,,用自己的硬盘号申请--

网友:

或者参考这个license

网友(2004-12-17):

或者用被破解了的Modelsim

网友:

Altera上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用网卡MAC直接注册就能得到license,不过有150天的时间限制,到时还能注册150天。300天后还想免费用就换网卡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