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有关synopsys的问题

楼主(2004-06-11):
用synopsys 综合出模块电路以后,如何导出它的netlist进行仿真,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
还有如何在综合电路的时候具体去加一些优化限制和时钟限制!这个问题可能比较幼稚一点,但我现在刚刚开始综合系统电路,正在进行中,所以有一些慢,希望各位有经验人士可以指点指点。也可以跟我联系:micro_ww@hotmail.com,qq:27501401
也可一加入模拟IC群:33468

楼主:

群是3346872,希望有经验人士加入,当然也希望大家踊跃加入

网友:

wirte -f verilog -o ${your_design_name}_syn.v

网友:

用以下命令:
wirte -f verilog -hier -o ${your_design_name}_syn.v
至于“还有如何在综合电路的时候具体去加一些优化限制和时钟限制”
自己查synopsys的文档和命令吧。因为涉及的东西较多。

楼主:

谢谢啦

网友:

先看书啊,要看的东西多了,
前端的网表很讲究的,要不后端就没法做了,

网友(2004-09-06):

如何加优化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网友:

ding!
xiexi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