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用xc2s100做过板子?

楼主(2004-08-08):
我想用xc2s100-5-pq208做一块线路板实现数字电路,但FPGA掉电后就丢失数据,需要配置ROM,但是我不知道怎么配置,一般ROM都用什么型号的?能给我一个配置ROM的线路图吗?
望大侠不吝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老大,你比我还猛,没找到PROM就做板子~呵~~
我也没经验的~~但我知道:如果用正常的方法是用xilinx的PROM,xilinx推荐的是xc1801这是可多次写的PROM还有xc17v01是成熟产品的只写一次的~
把网上可以找到xc18v01的芯片资料,书上和网上都有使方法,你只一片就是串行从配置吧~
我也不是行家,只能说这些了

网友:

xcf01s系列的flash,新推出来的,在xilinx的网站上有datasheet,上面有典型的配置电路

网友:

我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