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k for help!!

楼主(2004-08-16):
下面的这个2.5分频程序是verilog100例中的,看完后有几点不解:
1.为什么引入mid?
2. #delaytime out=~out;有何用?
`timescale 1ns/100ps
module frequency5x2(in,out,rst);
input in,rst;
output out;
reg out;
reg mid;
integer counter;
parameter delaytime=25;
always@(posedge rst )

          begin
          counter=0;
          out=0;
          mid=0;
          end
always@(posedge in)
          begin
             if(counter==4)
                begin
                mid=~mid;
                counter=0;
                end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always@(negedge in)
          begin
             if(counter==4)
                begin
                mid=~mid;
                counter=0;
                end
              else
               counter=counter+1;
           end

always@(posedge mid )
        begin
          out=~out;
          #delaytime out=~out;
        end
always@(negedge mid)
         begin
          out=~out;
          #delaytime out=~out;
         end
endmodule

网友:

该程序完全错误,楼主千万别学

网友:

这段程序是不是完全用来仿真的激励文件吧?否则真的是无法理解.

网友(2004-10-22):

behavior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