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设计中的疑问??

楼主(2004-08-27):
为了实现无驱,将USB改成了符合HID类的设备,报告描述符中的用法页及用法采用自定义的方式。现发现在枚举过后主机始终是每隔10MS发送一个IN 请求过来(定义了端口为10MS 中断方式),我想问下:HID类能否象有自带驱动的那样可由上位机的驱动程序来控制IN的请求!如果有的话我需要做怎样的改动?(是不是只要改报告描述符即可?)。谢谢!!!

网友:

如果是中断传输,那主机肯定要每隔一段时间(自己定义)发送IN TOKEN啊,要不怎么算中断传输呢?
要不就改成批量传输!

楼主:

我是采用中断传输的,但我认为在主机是应该能控制的,比如如果用自带的驱动程序的话主机就能控制中断IN何时来发请求,我原来是采用这种方式的,后来为了不要驱动程序所以将它改成了HID的方式,现目前此种方式下HOST会自己发出中断IN的请求,而当我的应用程序发出读请求的时候往往此时获得的包是最后一个字节,请问在HID的工作方式下可否由我自己来控制中断IN的请求,是不是我的报告描述符需要修改,还是主机提供如此的API涵数拱我调用以实现控制!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