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ELSIM6.0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9-15):
向各位网友请教,modelsim6.0支持SYSTEMC吗?我是说是否可以象vhdl或verilog那样,直接在modelsim环境下进行程序的编写,编译和仿真?

楼主:

另外,我用modelsim5.8进行systemc编译时,出现下面信息:
# couldn't execute "C:\Modeltech_5.8\win32\sccom":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modelsim6.0支持systemC,可以直接在他的环境中编辑,编译,链接成动态库,然后仿真。上一片就是一个例子,你可以把它试一下。另外说一声,modelsim6.0自带的
一个example好像只能编译和链接,不能仿真,必须将clock初始化才行,他的例子没有初始化,所以不能仿真,把它初始化就可以仿真的。

网友(2006-10-26):
可以的,看modesim的帮助文件

网友:
I think the nc-systemc is better , as it's from the best eda vendor, candence

You can try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