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FPGA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10-02):
症状:系统运行几个小时后突然一部分工作不正常,但还有部分工作正常。电路板的整个功能基本都是由xillinx的FPGA完成的,设计语言是VHDL,另外PCB上还有几块sram。怀疑是某部分的逻辑设计不稳定造成的,请问诸位大侠VHDL设计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网友:

不同时钟域
异步信号要做好同步.

楼主:

谢谢hitlzh。是啊,不同时钟域的问题的确比较麻烦,我的设计中为了避免这种问题,每当信号在不同时钟域中切换时都要做同步采样。不知道还要注意什么

网友:

太空泛,出问题的是什么部分?
首先,应关心是否电路设计的问题;
其次,才是VHDL语言同要设计的电路是否一致问题。
时延是否满足?还是在临界边缘?同步等等都是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

同意版主的看法,你可以把出错的信号和与之相关的控制信号引出来看看呀,是不是时序上出了问题.

网友(2004-12-14):

d

网友:

是不是温度上升 时延变差 , 有些时序比较关键

网友:

看看布局布线报告中有没有可疑的Warn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