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DE COVERAGE.

楼主(2004-10-10):
在MODELSIM中的CODE COVERAGE报告中有Statement coverage, Branch coverage,
Condition coverage,Expression coverage,toggle coverage等5个参数,各自是什么意思?它们相互之间有什么关系?如何提高code coverage?

网友:

按照英文的字面意思理解即可

网友:

看一下modelsim的帮助,应该有相关说明。

网友:

Code coverage is a methodology that has been in use in software engineering for quite some time. The problem with false positive answers (i.e. a bad design is thought to be good), is that they look identical to a true positive answer. It is impossible to know, with 100 percent certainty, that the design being verified is indeed func¬tionally correct. All of your testbenches simulate successfully, but is there a function or a combination of functions that you forgot to verify? That is the question that code coverage can help answer.
它包含:1.Statement Coverage; 2.Path Coverage; 3.Expression Coverage; 4.... 等等。关于这几种Coverage的详细含义和作用可以参考各种仿真、验证工具的说明文档。

网友:

其实UserGuide里都有,
也许每个工具的叫法还不一样。

网友(2005-01-07):

每個工具的叫法應該都一樣吧,這是IC設計的必須程序

网友(2005-07-21):

These definition specifies the situations like:
FSM transfer
IO toggling
RTL line NOT exercised
If / Case statement NOT reached
Only these four types, nothing more. In a design, as long as you cover all these four types, you are fine.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niko在 2005/07/22 11:58pm 第 1 次编辑]

不正确. 还是再看看书,不如vera book./vcs-cm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