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如何用cpld实现忙音检测,回铃音和双音多频信号的检测。

楼主(2004-10-29):
请教如何用cpld实现忙音检测,回铃音和双音多频信号的检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hitlzh在 2004/10/31 05:11pm 第 1 次编辑]

这个是DTMF的参考,你可以看看.它先把ring和tip进行比较然后计算.还有dtmf的解调芯片,也可到网上查查datasheet,我们就用这个方法解调的,还没有测试过,你要是有什么好方法,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07-10-29):
怎么还是看不到啊

网友(2011-03-08):
let me see 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