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选VHDL还是Verilog DHL??!

楼主(2004-10-31):
看到有很多人都在学VHDL或Verilog DHL。我本人也在学VHDL。
但这两种语言到底哪种比较流行,或者说那种在国内用的比较广泛,那种又在国际上比较流行呢?
我听到过的一种说法是VHDL国际上用广泛,而Verilog DHL在国内比较流行!
不知大家怎么看待这两种语言的选择问题!?
PS: 同时我也想问一个问题,我在学VHDL,对Verilog DHL不太了解,我想问这两种语言差异大吗,或者说如果会了VDHL,通过短暂的适应Verilog DHL能不能马上上手?谢谢!

网友:

VHDL更为严禁,而Verilog简单。当然,最近verilog的标准倒是真的飘忽不定。
一般中国内地公司用Verilog居多。

楼主:

谢谢楼上的见解!
但也有人说国内用VHDL比较多的,但国际上还是Verilog流行!
楼上的对这个说法是否同意?

网友:

是不是美国用verilog比较多,欧洲vhdl比较多.

网友:

一般国内verilog用的较多。verilog更底层一些。不过我比较习惯用vhdl.其实作fpga开发,语言只是工具,关键是设计思想

网友:

我觉得还是Verilog hdl好些,因为我比较熟悉这个.

网友:

如果按照《Writing TestBench》,两者全部应该学!!!

网友:

下面引用由hitlzh2004/11/02 12:39pm 发表的内容:
是不是美国用verilog比较多,欧洲vhdl比较多.

我也听说这个消息

网友:

   VHDL是俺们国标,Verilog Hdl在国外比较流行,俺们老师是海龟,推荐使用Verilog Hdl。
   我是比较倾向Verilog Hdl比较有前途,如果两者兼通,当然是再好不过了。

楼主:

看来是什么说法都有了!^_^
觉得downdown说的有道理,语言只是工具,关键是设计思想!
学好那一门都行!谢谢!

网友:

美国硅谷一般使用verilog,其他vhdl,欧洲vhdl,日本verilog

网友(2005-04-09):

据我所知,后者是与c语言差不多的,如果对c 比较精通,很容易上手

网友:

我好想两种都学呀!

网友:

Verilog HDL其实是对原理图编辑的一种语言描述方式,VHDL是基于对行为和系统级的描述,具体来讲,没有哪种开发工具好或者不好,只有熟悉不熟悉的区分,只要你用习惯了,自然觉得很好。对于我来讲,VHDL和原理图编辑都使用,语言在进行状态机的描述时,有原理图不可能取得的方便性能

网友(2005-05-21):

我C的基礎比較好,而且做門級仿真比較多,所以選擇verilog。

网友:

不要老问该学什么~~学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