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fpga下载的怪问题。

楼主(2004-11-01):
我的.bit文件通过ise下载到fpga时,ise提示下载错误,done没有被拉高,
但实际上我的东西却已经下进去了。
虽然该问题不影响使用,但总是感觉不爽,请问有没有哪位大虾碰到过
类似的情况呀?

网友:

用示波器看看done信号到底是怎么个情况,如果done已经拉高,那就是你的下载线有问题。

网友:

一般FPGA的DONE引脚 需要通过10K电阻上拉。可能这个问题,还有一种情况是下载电缆太长了,现在计算机的并口驱动能力比较弱。

网友(2004-12-01):

我使用得SpartanII开始也出现同样得情况。后来发现是因为DONE引脚和边上得GND引脚短路了,是我焊接得问题。呵呵——现在一切正常了。
DONE引脚需要上拉300欧姆电阻到3。3V

楼主(2005-01-17):

问题解决了,谢谢各位!

网友:

重装操作系统吧,用2000。

网友(2005-07-21):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S.
The reason is usually due to the pull-up resistor on the done pin or board shortage. Other possibility could be the noise on the board when the board is layed out poorly. Normally noise problem is NOT repeatable -- When you want it, it does not happen; when you do not want it, it appears -- very annoy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