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综合工具的问题

楼主(2004-11-11):
听说ISE自带的综合工具XST不如第三方开发的,比如synplify等,不知道能有多大差别。我现在有一个针对VIRTEX2的工程,想仅仅通过综合工具把最高综合时钟从50MHZ提高到65MHZ,不知道是否可行啊

网友:

synplify确实好一些,而且与ISE的接口很好,不妨多用。

网友(2005-07-24):

对头.

网友:

用amplify 会提高的更多。

网友(2005-08-29):

synplify是综合效果要好些,但还要看具体的code而言。而且不能指望效果提高很多。
建议你还是造出critical path,改代码,多加流水线或乒乓切换来解决频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