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很菜的问题!!!

楼主(2004-11-24):
我想问一下,FPGA和CPLD(针对同一家公司而言)的下载线的制作是不是不一样呢??请知道的,告诉我一声,我先在这里谢过了。

网友:

altera的一样

楼主:

那Xilinx公司的不一样了。看来要主要一点哟。

网友:

最近的产品应该都一样吧,一般都是JTAG接口下载线。

楼主:

好象也是啊。我最近好象在什么也见过的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