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ModelSim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4-11-27):
请问大侠们,在modelsim中,进行仿真,不知道如何进行,也就是如何产生激励源呢?

网友:

在modelsim下找到tutorial 和example练习一下
基本的过程是编译,vsim仿真,run运行。
有图形界面的操作:)

网友:

aa

网友:

你可以编testbench,也可以手工设置signal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