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modelsim6.0的安装问题

楼主(2005-01-02):
请问modelsim6.0在win98下怎样设置eviroment string?

网友:

在autoexec.bat 里面设置set变量和Path就得了

什么年代了?怎么不用Win2000/XP?Modelsim SE6在98下有时有点小问题的。

网友:

如果你是為了要simulation or synthesis,我建議還是在NT環境下比較穩定,你總不希望每次動作都會有當機的疑慮吧

网友(2005-02-03):

在哪里有这个软件的下载啊?

网友:

惊讶ing

网友(2005-11-07):

安装过程:
1.Install, Select Full product instllation. When asked for security key, select no. When you
  see License Wizard dialog, select close because license wizard dont know our license's format.
2.Use our keygen to generate license.dat, copy it to c:\flexlm directory.
3.set enviroment string: LM_LICENSE_FILE = c:\flexlm\license.dat
(我的电脑属性里的高级下环境变量里新建,然后复制LM_LICENSE_FILE = c:\flexlm\license.dat)
4.Start Modelsim and have fun.

网友:

哦,明白了

网友:

没用

网友:

我以前在98下用过,感觉不爽,直接装XP了.

网友(2011-06-02):
还在98下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