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rtex-II系列bit文件的格式是怎样的?

楼主(2005-02-19):
我用arm给XC2V1000加载,有哪位知道bit文件的格式?

网友:

如果仅仅是通过CPU给FPGA加载逻辑,不需要知道bit文件的格式吧?

楼主:

是不是把bit文件从头到尾全部写到fpga内就行了?
我用ultraedit打开看了,文件有头的,有77个byte是无用信息,
是诸如器件名称,日期之类的,这77个要不要加载?

网友:

用jtag方式?应该有其他的方式吧
我知道altera的有bit文件,没有多余信息

网友:

全部加载就可以了,也可以不用,但要保证真正的数据前面有4个0xff,
建议你全部加载进去。

网友:

结果如何,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