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uartus II生成的.sof和.pof的格式是怎么样的

楼主(2005-03-14):
[这个贴子最后由huajiang在 2005/03/14 04:03pm 第 1 次编辑]

各位大哥:quartus II生成的.sof和.pof的格式是怎么样的啊,那些是无用信息,那些是有用的,怎么区别?
谢谢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什么格式并不重要,你只要知道写入ROM的是POF文件就可以了。而写入是RAM是SOF的格式

网友(2005-07-21):

对头!

网友(2007-03-20):
"写入ROM的是POF文件就可以了。而写入是RAM是SOF的格式"为什么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格式并不重要,你只要知道写入ROM的是POF文件就可以了。而写入是RAM是SOF的格式

ding ni xia

网友(2010-05-20):
受教了
写入ROM的是POF,写入RAM的是SOF

网友(2012-10-17):
一个掉电不易失,一个掉电易失,所以写入ROM的是POF,写入RAM的是SOF,可以这样理解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sof格式的文件可以通过JTAG接口下载到FPGA芯片,断电后内容会丢失,.pof格式的文件需要通过AS接口下载到FPGA芯片,断电后内容不会丢失,本人一般使用.jic格式的文件,通过JTAG接口下载到FPGA芯片,断电后内容同样不会丢失。

网友(2018-01-24):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