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SE7.1中为什么实现器件不可以选virtex?

楼主(2005-04-18):
如题.我下载了最新版的ISE7.1,我看xilinx主页上,ISE7.1是支持virtex系列芯片的.但是,在新建项目时,选项里没有virtex,很让人奇怪.为什么呢.请哪位大侠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可以选择virtex系列芯片,ISE7.1i SP1

楼主:

我试了一下子,还是没有。只有virtexE、II等。就是没有virtex啊。

网友:

哥们,可以啊,我又看了,共5个Virtex、Virtex2、Virtex2P、Virtex4、VirtexE

楼主:

是不是你丛ise很老的版本一步一步升级来的,就有啊。我是直接装得ise7。1i,就是没有啊。

网友:

我是直接装的ISE7.1i后再装sp1,你的ISE7.1可能有问题,或是安装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