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设计高速的FPGA程序

楼主(2005-04-25):
你好,我想请教一下如何设计高速的FPGA程序,时钟信号是125M,此时编程应注意些什么?或者在编译前要加些什么约束条件之类的,谢谢!(时钟周期的约束我已经加了,周期为8ns,并且编译的结果时钟频率也达到了125M以上,但是,程序稍微修改一下,其就工作就不正常了,例如,有些管脚的时延就变化了等等。)

网友(2006-01-04):

高速设计,需要注意电路的中时延,输出pin,最好是单独寄存。时延包括,cell本身延迟和连线延迟。

网友:

此外还有区域和位置约束,如altera的逻辑锁和chip editor.

网友:

125MHz是个比较高的频率,延迟是8ns.在FPGA中,意味着5ns给Logic delay,3ns给path delay.你实际上是在设计200MHz

网友:

选择频率匹配的FPGA, 减少寄存器之间的组合逻辑,  做好约束文件, 尤其是关键路径的约束条件, 选用良好的综合工具,合理的运用Floorplan以使得时序收敛. 利用好FSM,和流水设计技术,已目前的工艺,一般性设计125M应该困难不大

网友:

125M应该问题不大。
针对管脚的问题,可以把管脚放到IOB里面去,这样,修改内部逻辑不会影响管脚的输入或者输出延时。
至于内部逻辑,只要不是太过分的逻辑,好像都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