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estion; 前仿真 后仿真

楼主(2005-06-20):
         高手们给我介绍一下: 前仿真 后仿真 的概念 作用 我概念不清
              多谢!

网友(2005-07-23):

前仿真:RTL Simulation
后仿真ost layout Simulation

网友(2005-08-24):

具体点好不好,高手??主要是应用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和二者的区别。

网友:

前仿真就是功能仿真;后仿真就是加了延时等器件信息得仿真

网友:

前仿真主要是对RTL设计进行充分的功能验证,保证设计的逻辑功能正确性,是使用零延时仿真,速度比较快。在前仿真阶段主要进行随机测试,覆盖率分析等。
后仿真是针对物理综合,布局布线之后的网表进行仿真测试,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保证物理网表与RTL原始设计的功能一致,这时也可以使用零延时仿真;第二对物理设计后的实际性能也就是timing进行检验,需要将有时延信息的SDF文件反标回网表进行有时延的仿真,这是仿真速度很慢。

网友:

有點難度,學習中

网友:

li hai

网友(2005-12-15):

好帖

网友(2011-01-15):
有點難度,學習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