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测试芯片的功耗?

楼主(2005-07-26):
各位达人,芯片流片回来后,如何测试芯片正常工作的功耗呢?我们的设计主要是数字电路。请提供一些方法!谢谢!

网友(2005-10-22):

测试各种工作状态下的电压和电流吧。

网友:

可以试一下report_power in DC

网友(2005-11-28):

用仿真工具就可以测试出来了。

网友:

同意2楼

网友:

不精确的测试,这样做差不多吧:
漏功耗,加电后看直流电源的输出电流,乘以工作电压;
standby功耗,加时钟,不加激励,电流X电压;
正常工作功耗,加时钟,加功能测试向量,循环,电流X电压;
精确测试,就去测试厂家,上测试台吧,但功能测试码还是要提供的。

网友:

对功能测试向量不明白,有人可以大致的讲讲吗?
测试向量要包括哪些东西,要注意哪些东西才能比较真实的反应出芯片的正常功耗?

网友:

仿真结果不能令人信服,需要ATE测试机台,才能对芯片的功耗进行准确测试。需要提供必要的测试向量,ATE机台利用这些向量使芯片处于某周工作状态,然后测试电源电压和电流。

网友(2011-01-15):
可以试一下report_power in DC

网友:
測試向量必須由軟件人員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