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erilog的语法

楼主(2005-08-20):
刚入门,问题有点傻,见笑了,在做同步fifo时,遇到语法问题
dout<=#1 din
这句阻塞赋值中,#1是什么意思
还有,在程序的前面定义`define reset
后面有always@(posedge clk`reset),其中clk是输入的时钟信号,后面的那个
reset看不懂。
最后就是这样一句:
parameter aw=8
wp<=#1{aw+1{1'b0}},这里的阻塞赋值看不懂了。
拜托大家给我讲一下了,先谢过

网友:

dout<=#1 din
din的值延迟1个时间单位,再送给dout
第二个问题有点怪,估计是不是你看错了。
parameter aw=8
wp<=#1{aw+1{1'b0}},
相当于wp<=#1{9{1'b0}},相当于wp <=#1 9'b0;

网友(2005-11-26):

parameter aw=8
wp<=#1{aw+1{1'b0}},
相当于wp<=#1{9{1'b0}},相当于wp <=#1 9'b0;
老兄,是这样吗?

网友:

dout<=#1 din
这句阻塞赋值中
    这是非阻塞赋值吧。楼主什么是阻塞与非阻塞赋值要搞搞清爽,难点。

网友:

wp <= #1 {aw+1{1'b0}}  建议加个括号: wp <= #1 {(aw+1){1'b0}}
对这一句,首先要理解复制运算符{},也有叫拼接运算符的,然后理解verilog中的两种参数:define和parameter,我们的代码规范要求这两种参数的名称都要全部大写,最后要理解为什么不这样写不行,因为下面的语法是错误的:aw'b0

网友:

第二个问题实际上你可以把在`define reset xxx后面出现的所有`reset都替换成xxx。这样做的原因是:
复位分为同步复位和异步复位,但是在不同的场合只可能选择两者之一。作为IP来说,希望改动尽可能的小而方便。因此如果xxx是空白字符的话,相当于选择的是同步复位;而如果xxx是negedge RESETn的话,则相当于选择的是异步复位。
over

下面引用由founding45762005/08/20 09:43pm 发表的内容:
刚入门,问题有点傻,见笑了,在做同步fifo时,遇到语法问题
dout<=#1 din
这句阻塞赋值中,#1是什么意思
还有,在程序的前面定义`define res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