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MAC设计!

楼主(2005-09-07):
各位:
     那位有以太网MAC的设计经验,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从PHY芯片送过来的数据,经过MAC处理后送到外部DDR中,MAC中需要一个FIFO,这个FIFO的大小怎么确定?怎么计算?
     多谢Q:529398641.

网友(2005-10-15):

MAC都能做,怎么会问这种问题?
FIFO多大看你想怎样做了,你想收完一帧在转发就至少要大于1.5K,要是准备边收边发就小点,

网友:

mcsdos ,你好
你可以联系我,我以前做过双口FIFO
txch00@hotmail.com

网友(2005-12-18):

计算一下写带宽和读带宽

网友:

老兄在做交换机啊?

网友(2011-01-15):


网友(2012-05-22):
我也在做 请教

网友(2012-07-14):
小弟最近也在搞以太网,不会啊,调试MAC控制器的话,不需要网络协议吧?

网友:
MAC还是蛮复杂的。。

网友(2013-08-05):
回复 网友A:

    跟接口关系比较大一点,

网友(2017-06-29):
请问MAC的深度如何确定,假如1000Mbps工作,而总线带宽是200MBps

网友(2017-10-30):
位有以太网MAC的设计经验,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从PHY芯片送过来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