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老大指点一下,如何在FPGA里加入上电初始化程序?

楼主(2005-09-10):
也就是上电后如何先将各个寄存器清空,过一会再开始工作(例如一秒钟)
谢谢!

网友:

可以把reset引脚设置为敏感参数(不设置也可以),在reset = 0 时清空所有寄存器就可以了。用else跳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