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hdl的语法问题?

楼主(2005-09-15):
signal a :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 (others => '0');中(others => '0');是什么意思?麻烦各位大虾回答一下!!!

网友:

赋值为 ‘0’而不用关心信号的位数。

网友:

把信号所有的位赋值为0

网友(2005-12-22):

你应该先好好阅读一本vhdl的书

网友(2007-01-30):
把所以位赋成0,找本书看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