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实现双跳变沿触发的设计

楼主(2005-10-04):
我欲设计一FIFO,满足在同一个时钟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均能写FIFO ,请问用Verilog该如何实现?

网友:

电平触发

网友:

先倍频,

网友(2005-11-28):

两块ram实现,一个上升沿写一个下降沿写

网友:

请教:如果用FF的话如何实现?

网友:

如果用DFF实现你的设计,可不可以这样:
分两级实现,
第一级用negedge clk和posedge clk的DFF接收数据;
第二级用clk上升沿的把第一级的数据一起打入FIFO,这个FIFO也是DFF实现的,并且数据宽度是第一级的二倍;
这样做的时候,第一级的posedge DFF到第二级是一个周期的路径,而第一级的negedge DFF到第二级是半周期路径;
由于FIFO是被压扁的,所以读FIFO的时候地址指针作相应调整。

网友(2006-01-10):

不好,还是先倍频。

网友:

先倍频,然后调用altera库 dc_fifo

网友(2011-01-15):
两块ram实现,一个上升沿写一个下降沿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