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imprim库找不到?

楼主(2005-10-08):
在编译完仿真库后,后仿真时仍提示找不到simprim库;但是ISE的Compile HDL。。。编译却可以看到该库编译成功;运行转换后仿真提示:
ERROR:HDLParsers:3317 - F:/Xilinx/ColorConvertor/csc_top.vhd Line 95.  Library SIMPRIM cannot be found.
不知道为什么?谢谢

网友:

这是仿真软件.f文件没有设置好,应该在该文件里说明各个苦的路径

网友(2005-11-27):

Modelsim完全链接ISE仿真库方法(此方法适合所有版本的modelsim和ISE)
第一种方法:
1. 先将modelsim.ini改成存档格式(取消只读模式),
2. 在DOS环境中,进入Xilinx的根目录,然后依次进入bin,nt目录.
3. 运行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all -o d:\EDA\modeltech_5.8c\xilinx_libs
注意:需要根据你安装的modelsim目录更改d:\EDA\modeltech_5.8c
然后就ok了,就可以的ISE中启动Modelsim进行所有的仿真了。
此方法链接了ISE的所有的仿真库!

第二种方法:
比较麻烦,见附件的开头1~2页部分说明。

网友(2007-04-10):
看一下 附件

网友(2009-06-16):
两种方法我都不行,不知道哪里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