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log RTL级与行为级描述有何区别?

楼主(2005-11-09):
   请教各位大侠,Verilog RTL级与行为级描述具体有何区别?

楼主:

怎么没人会贴呢

网友:

RTL 可综合。
所谓的行为级,不可综合。

网友:

顶,很对!

网友(2005-12-15):

行为级描述目的是加快仿真速度,做法是尽量减少一个always块中要执行的语句数量,其结果不是为了综合
RTL级描述是为了综合工具能够正确的识别而编写的代码,verilog中有一个可综合的子集,不同的综合工具支持的也有所不同

网友:

行为级描述可是说是RTL的上层描述,比RTL更抽象。行为描述不关心电路的具体结构,只关注算法。
有行为综合工具,可以直接将行为级的描述综合为RTL级的,比如Behavioral Compiler。

网友A:

行为级的描述更多的是采取直接赋值的形式,只能看出结果,看不出数据流的实际处理过程。其中又大量采用算术运算,延迟等一些无法综合的语句。常常只用于验证仿真。
RTL级的描述就会更详细一些,并且从寄存器的角度,把数据的处理过程表达出来。可以容易地被综合工具综合成电路的形式。

网友:

RTL级,register transfer level,指的是用寄存器这一级别的描述方式来描述电路的数据流方式;而Behavior级指的是仅仅描述电路的功能而可以采用任何verilog语法的描述方式。鉴于这个区别,RTL级描述的目标就是可综合,而行为级描述的目标就是实现特定的功能而没有可综合的限制。

下面引用由fcc1242005/11/09 11:23pm 发表的内容:
请教各位大侠,Verilog RTL级与行为级描述具体有何区别?

网友(2006-02-07):

RTL级是实际应用需求是电子系应该写出来的东西,行为级的就交给计算机系的吧。

网友:

增长了见识

网友:

不错,获益多多!

网友:

thx

网友:

thank you very much

网友(2006-06-17):

长知识

网友:
rtl级可以理解为,可以直接给综合工具生成你要的网表的代码,而行为级则不行。比如real可以用于行为级,而不能用于rtl级!

网友:
能贴个实际的代码来比较一下吗,最好是描述同一功能的

网友:
新手上路

这个团队像一支整齐的队伍,佰金翰集团总裁果然治理有方。

网友:
浅见

行为级的主要用于测试验证

网友:
thank you 又知道一些囉

网友:
回答的不错,赞一下

网友(2006-07-19):
谢谢各位的指导和帮助

网友:
行为级-----仿镇
RTL级-------可综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行为级的描述更多的是采取直接赋值的形式,只能看出结果,看不出数据流的实际处理过程。其中又大量采用算术运算,延迟等一些无法综合的语句。常常只用于验证仿真。
RTL级的描述就会更详细一些,并且从寄存器的角度 ...

-----------------嗯 好,不错

网友:
RTL级具体些,行为级抽象些

网友:
增长了见识

网友(2006-09-23):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Verilog RTL级与行为级描述具体有何区别?

RTL级是行为级与数据流级的混合应用。

网友:
是这样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同意。

补充一点,行为级抽象层次高,实现起来相对RTL快一些。

网友:
根本就没有答到点子上

网友(2007-01-08):
行为级 is for testbench for modelling.
RTL is for synthesis

网友(2008-07-28):
不错不错,之前从来不知道两者还有这样的区别。。。都是随便用用

网友:
这两层比较近。简单说,rtl就是用寄存器和组合逻辑组成,不能再用其他construct;behavior就是指定输入和输出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倒是与综合不综合关系不大,每个CAD软件都有自己规定的一套可综合子集,当然99%的rtl都是能正确综合的。

网友:
语法块如果可以被综合到gate level,就是RTL的。否则就是behavior level的。
同样是for语句,如果循环条件是常数,就是RTL的,如果是变量,就是behavior的。

网友(2009-11-24):
看过大家的评论,我也基本上明白了,谢谢

网友:
Yes, correct. synthesizable is RTL.

Behavioral can't be sythesized, sometimes, it haven't time information.

网友:
我觉得是一样的

网友:
行为级更加抽象,但有些不可综合,rtl级可综合

网友:
长见识啊

网友:
我认为,RTL是晶体管传输级,描述硬件的相互联接关系,一般都可以综合;
行为则是一些算法、赋值之类的,如a=b+c这种描述,不一定能综合

网友:
顶一下,写得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从字面意思理解一些:
行为级:功能性的,例如一个加法器,一个比较器,都完成某一功能,是个行为级的咚咚,强调的是功能;不用考虑是否可综合(一些不可综合的语句,可以写行为级的咚咚,如for循环等)

RTL级:RTL也就是门电路级的,最终要综合布线,所以要考虑面积啊,功耗啥的。所以RTL级的所有语句必须能综合

网友:
一个抽象,一个具体!

网友:
受教了!感谢!

网友(2009-12-24):
Behavioral model is faster to create, but required more resource and might be slower in hardware, while RTL can be slower to create (becasue you need to hand craft it), howerver it can achieve faster hardware speed.

网友:
行为级不考虑电路的实现,不考虑综合

网友:
回复 楼主:

RTL is only a subset of behavior syntax.

For behavior code:
You can use all syntax of verilog/vhdl.

For RTL:
You can only use transfer type syntax of verilog.
Basically, there is a rule, "draw your circuit" first, then
follow circuit to write code, then result should be rtl code.
But, if you cannot draw the circuit, then it means your
idea should be "behavior".

网友(2010-03-20):
受教了。谢谢大家。

网友:
增长见识 多谢分享

网友:
RTL级描述数据在寄存器层次的流动模型。
always 属于行为级模型,是最基本的行为模型,是可以综合的。
综合与RTL或者行为级没有必然联系,虽然大多数行为模型不能综合

网友(2010-10-25):
仿真用行为级好用  综合要用RTL

网友(2011-09-07):
请问,教材上写着, 在数字设计领域,RTL通常是指数据流建模和行为级建模的结合,这个怎么理解呢?
还有,如果行为级不能综合,那我不是还要修改仿真用的行为级代码为数据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自己写的一般都是行为级?经过VCS生成的.v就是RTL级?应该是这样?了然了。学习了。

网友(2013-04-25):
呵呵  长见识了    大家说的都挺抽象啊  还是没怎么听懂    行为级是代码吗 什么代码? 怎么写的 ?

网友:
说的简单点,行为级就是你写的代码理论上能完成的功能,不管能不能被实际电路所实现;而RTL级就要把你写的v代码综合成实际逻辑电路

网友:
testbench里一般是行为级的,实际模块里一般是RTL级的

网友:
行为级描述还是别用verilog了,SV啥的多好

网友(2014-11-19):
6楼 7楼 回答得很对很详细 赞~

网友(2016-11-09):
噢噢噢噢噢噢噢噢哦哦哦哦哦哦

网友:
回复 7# ppp0221 讲得真好,很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