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linx 全局时钟资源问题???

楼主(2005-11-19):
Xilinx的Virtex2p系列device,全局时钟资源BUFG共16个,且成对的拥有共享的时钟输入端,我不解的是一个系统怎样能够支持最多16个时钟???在此请教,谢谢!

网友:

有那么多时钟资源,不代表一定让你全部用完啊。况且,一块FPGA里面也可以做很多 independent module啊,这些模块也并不一定都是同步的,可以存在很多异步的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