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eriolg为什么不能导入图像文件?

楼主(2005-11-22):
为什么用verilog的readmemb函数只能导入文本格式文件,而位图不行?
试问一下大虾:如何才能把bmp格式图像导入存储器进行处理,除了转化为文本格式再导入就没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

verilog只能读取纯文本文件,所以你就转吧。我倒是有一个专门用来转换的程序,呵呵
over

网友(2005-12-27):

去掉bmp文件前54个字节的头,后面的数据顺序是 B G R每个像素24bit,转成文本的就可以了,不过bmp的顺序是从左下角开始的,所以出来的图象是反的.

网友(2006-03-16):

besicola :
发一个软件给我吧。 谢谢!
quan228228@gmail.com

网友:

MATLAB也可以满足楼主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