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使用FPGA内部RAM的问题

楼主(2005-11-25):
使用器件内部的RAM,在RAM中写入数据,仿真时怎么看写入的数据对不对呢?

网友:

用写后读的模式

网友:

有如下几种方法:
1.生成ram时的读写write mode 选成Read After Write,仿真时通过ram的输出口观测;
2.在modelsim中仿真时,在structure窗口中选中ram实例下的inst实例,然后在signals窗口中找到mem,将其加入到wave窗口中即可。

网友(2005-12-28):

我也学一学

网友(2006-03-09):

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