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写一个产品的specification

楼主(2005-12-01):
  希望有经验的工程师能够介绍一下如何根据一个标准来完成一个具体产品的spec?谢谢

网友(2006-01-10):

^_^,这是我的最爱。
你是说Functional Spec?对吗?
芯片的Spec,通常需要4部分:
Overview
Electrical Characteristics
Programming Model
Chip Operation

网友(2006-04-20):


网友(2006-07-07):
好像有数据手册可以来仿制啊。

网友:
这要看你要写的spec是给谁看的?
      工程师自己设计用的spec,需要有产品的feature,PIN define,系统框图,子模块划分,模块接口定义,重要模块时序定义,寄存器定义,需要软件的还要有软件接口定义,PIN location 定义等.
      若是完成产品后写的报告,供以后内部参考的,那就能想到的都写上去都没关系,越详细越好.
      给客户用的:产品feature,PIN 位置定义(客户可见的),寄存器定义(客户可见的),封装尺寸类型,应用注意事项(application note),参考设计等.

网友:
给工程师看的logic spec...overview, input/output interface, module structure. timing graph. state machine etc (key point: how to design it)
给上层用户看的function spec. overview, features, operation mode, register definition, programing flow, circuit connection definition. (key point: how to use it)

网友(2006-09-09):
参考TI, ADI公司的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