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的IO

楼主(2005-12-06):
请问在FPGA上如何实现一个双向的端口啊?
直接在写RTL代码的时候,就用一个inout型的引脚行不行?

楼主:

自己顶一顶

网友:

嘿嘿,帮你顶~ I'm bigbug~ ^_^

网友:

输入和输出使用时需要有一个状态描述,参考三态门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