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看看俺编写的占空比为150:250的分频器吧

楼主(2005-12-08):
会Verilog的高手指点一下俺编的150:250分频器吧。仿真结果显示这个程序根本不能对输入时钟进行150:250分频!!但我的确找不出错误所在。拜托各位老大。
module entity(clk, clk_out)
input clk;
output clk_out;

reg high,low;
reg [7:0] rst_number_high;
reg [7:0] rst_number_low;
parameter count_rst_high=250, count_rst_low=150;
//开始对时钟信号进行150:250分频,产生clk_out.
always@(posedge camclk)
begin
  if(triger_in)
  begin
   single_to_board[5]<=1'b0;
   rst_number_high<=8'b0000_0000;
   rst_number_low<=8'b0000_0000;
   high <=1'b1;
   low <=1'b0;//定义high和low的目的:让clk_out的高低电平不同时计数
  end
  else  begin
   if(low==0&&high==1) begin//开始高电平计数
    if(rst_number_high==count_rst_high-8'b0000_0001)
    begin
     single_to_board[5]<=~single_to_board[5];
     rst_number_high<=8'b0000_0000;
     low<=1;
     high<=0;
    end
    else
     rst_number_high<=rst_number_high+8'b0000_0001;
   end

   if(low==1&&high==0)begin//开始低电平计数
    if(rst_number_low==count_rst_low-8'b0000_0001)
    begin
     single_to_board[5]<=~single_to_board[5];
     rst_number_low<=8'b0000_0000;
     low<=0;
     high<=1;
    end
    else
     rst_number_low<=rst_number_low+8'b0000_0001;
   end
  end
end
endmodule

楼主:

这个模块是正确的 只是我程序的其它模块有错误,导致了这个分频器模块不能工作
不好意思,打搅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