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在做SPICE语言仿真PFD时发现有脉冲尖???

楼主(2005-12-09):
各位大侠:我在用SPICE语言仿真PFD时,发现我的UP和DOWN信号在二者同时为高时,UP信号先有个下降的脉冲,再有个上升的脉冲,DOWN信号有个同步的上升的脉冲,找不到毛病?/?那位大侠给指点一下啊!3Q!!~~~

网友:

应该是为了防止PFD进入死区,特意在电路里加的一个延时,所以在两个输入信号完全一致的时候,输出的UP和DOWN信号都会有一个小的脉冲的,这应该是正常的。具体电路我也没看,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正常的电路是这么做的。

网友:

我同意楼上说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2011-01-15):
我同意楼上说的,应该是正常的.

网友:
是的沒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