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谁有16*16乘法器的verilog 代码啊

楼主(2005-12-20):
试着用booth算法去做么总觉得有问题,想找一个参考参考,谢谢

网友(2006-03-26):

module mult_16(X,Y,Result);
input [15:0] X,Y;
output [31:0] Result;
assign Result=X*Y
endmodule
新手,不知道对不

网友:

佩服楼上的。五体投地。

网友(2006-06-19):

现在Verilog支持有符号数了
我用B-W算法编的程序在FPGA上试了
感觉和直接的赋值差不多消耗硬件

网友(2014-03-08):
回复 网友A:

   。。。。。。

网友:
感觉就直接用* 吧  软件自己综合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