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ulesim得一个问题

楼主(2006-03-13):
     我在用modulesim时,一不小心把transcript窗口给关闭了,不知道怎样再开,请高手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transcript窗口关不掉的吧,就是打印信息窗口
你关的是这个窗口吗?

楼主:

对,是transcript,但是它不见了,找不到去哪了,它记录了各种信息。

网友(2013-10-12):
在modulesim的view窗口下可以找到transcript,点击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