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急!请问哪位老兄能提供一个SystemC源代码的例子

楼主(2006-04-06):
我学过一点SystemC,然后我就写在简历里了,结果我应聘的那家公司叫我面试的时候带上我写过的代码。请问哪位老兄能提供一个SystemC源代码的例子?
我熟悉遗传算法、CRC、FRR、IIR, 如果例子能和这些有关,那就更好了
不胜感激!!

网友(2007-06-19):
#include "systemc.h"
#include "counter.h"
SC_MODULE(test_counter)
{
   sc_signal< int > data;
   sc_signal< bool > reset;
   sc_clock clock;
   cnter DUT;

   void power_on_reset()
   {
      reset = true;
      wait(50, SC_NS);
      reset = false;
      wait();
   }
   SC_CTOR(test_counter) : data("DATA"),
         clock("clk", 100, 0.5, 0.2),
         DUT("counter")
   {
      DUT.reset(reset);
      DUT.CLK(clock);
      DUT.data(data);
      SC_THREAD(power_on_reset);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