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32为数据传输的问题

楼主(2006-05-24):
输入是32位,但是输出为16位分时传送,该怎样保证时序和输出的正确性?

网友:

关注时钟就可以了。。或者用fifo。。。。

网友:

如果输出的16位在后面的应用中不用再转回32位,那直接把32位变为16位用高频clock
送出(如果clock有困难,考虑FIFO,不过要注意overflow的问题)
如果输出的16位在后面的应用中要转回32位,可能好需要类似与byteenable的信号,
作align用。

网友:

应该考虑是否是等时传送,还是突发传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