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讨论一下I2C的实际应用吧。

楼主(2003-10-27):
我们讨论一下I2C总线可能应用的实际产品以及各种应用环境面临的问题吧,毕竟IP Core应最终服务于实际产品。只有进行好的需求分析,才能产生好的IP Core。
不知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

我对i2c不熟,但是应用确实比较广泛,主要优点就是简单,但速度不高,所以很多对速度要求不高板上通信都用这个。

楼主:

在我的工作中也很少用到I2C(只有一次用到了EEPROM,但也仅仅是在当中存储了一些配置信息)。我从它的介绍和结构上,感觉它比较适合于消费类电子和工业控制领域,但我对这两个领域也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有实际经验,所以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

i2c主要用在板上芯片间的数据交换,此外部分存储类ic卡也是适用i2c

网友:

一般芯片如果有参数要设置,好象多是用I2C.

楼主:

应用一:
I2C(Inter-Integrated Circuit)总线是一种由菲利普公司开发的串行总线,它包括一个两端接口。通过一个带有缓冲区的接口,数据可以被I2C发送或接收。控制和状态信息则通过一套内存映射寄存器来传送。利用I2C硬件总线技术可以对服务器的所有部件进行集中管理,可随时监控内存、硬盘、网络、系统温度等多个参数,增加了系统的安全性,方便了管理。

楼主:

应用二:
I2C总线是英文“INTER—IC BUS”或“IC TO BUS”的简称,意思是“内部集成电路总线”或“集成电路间总线”它是将计算机控制技术应用到彩电的成功范例。采用I2C总线控制的彩色电视机,主要有三个优点:一是各部分电路之间的连接变得非常简单,省去控制系统中的许多输入/输出(I/O)接口,减少大量的元器件和连接件,既降低成本,又提高整机的可靠性;二是由于I2C总线具有多重功能,在生产线上利用计算机十分方便进行调整和测试,有利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三是应用I2C总线的电视机都具有自诊功能,便于维修。所以,新型的特别是高档的大屏幕彩色电视机采用I2C总线控制已成为新的潮流。

网友:

在板卡设计中一般都用到它。它的接口简单,它的负载能力也强。一个I2C接口,可以外接多个I2C形式的器件!

楼主:

工作中接触的总线标准大多要求高吞吐量、灵活的优先级控制,而且大多是点对点的。通过今天的这个讨论,倒增长了不少见识。

网友:

消费类电子和工业控制领域中用I2C较多,如电视机等
主要用于控制及状态查询,如果传输大批量数据就不合适了
如果有了这个ip,以后在多芯片设计中就可以考虑I2C来控制了,能减少总线数量

楼主:

分析I2C应用环境的一个目的就是指导我们的设计方案。其中的一项就是IP Core满足标准的程度,例如是不是需要实现标准的每一个方面。
如果要实现标准的每一个方面,用FPGA/CPLD能够完全实现吗?是不是需要外接器件完成诸如信号斜率控制等功能?要滤除最大50ns的尖刺信号我们是在FPGA/CPLD内部完成,还是在外部完成?如果在内部完成,需要的时钟信号的频率不能低于多少?如果在外部完成,从成本和面积方面考虑是否合算?如果要实现标准的一个子集,我们应该实现哪些部分?哪些部分才能符合尽可能多的“客户”的需求?等等,诸如此类的考虑还是很多的。
有时候我们会认为,如果能实现,我们实现所有的功能,岂不是最好?其实大而全的东西从技术上讲可能是最好的,但从实际应用讲就不一定了,它可能并不是客户所需的。

网友:

我认为不需要实现全部标准,实现其子集就行了
需要在外部加上拉下拉电阻

网友:

听说一些好的音响也用i2c做各模块之间的控制

网友:

在消费类产品中可以见到此标准的应用相当的广泛!特别是在音响的声源的切换、音调、音量以及在DVD中的视频状态设置。又如在收音机高频头、电视机的高频头、DVB-S/C/T里的高频头设置都是使用I2C来控制。所以强烈建议对此协议不清楚的网友去学习!毕竟消费类产品的市场很大!比如现在的DVR中用来做硬盘等接口的FPGA或者CPLD里也有I2C的影子。很方便控制!也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其简单而忽略其应用的价值!毕竟实用才是设计的根本!!!!

楼主:

下面引用由yunyt2003/11/04 04:40pm 发表的内容:
在消费类产品中可以见到此标准的应用相当的广泛!特别是在音响的声源的切换、音调、音量以及在DVD中的视频状态设置。又如在收音机高频头、电视机的高频头、DVB-S/C/T里的高频头设置都是使用I2C来控制。所以强烈 ...

“实用是设计的根本”,我很赞同,要不怎么说“技术是无用的呢”。
设计人员有两类,一类对新技术具有很强的前瞻能力,另一类能够很好的运用现有的技术。但无论哪一类,成功的关键都是首先要知道“为什么去作一件事”,而不是“怎样去作一件事”。这也就是我提议讨论I2C应用的原因。
一点谬论,见笑了。

网友:
***** 版主模式 *****
该贴子是管理员从ASIC/FPGA IP 设计联盟转移过来的!

网友(2004-07-14):

看看PHILIPS的资料啊~~~~~~

网友(2005-02-28):

从你们身上看出了中国IC的悲哀,我I2C早都用CPLD和PC通信过了你们还讨论,整的和高手一样谦虚一点吧.

网友:

请教两个问题:
1.你只实现了FS模式的一主一从吧?这个确实是傻瓜都能做的。
2.你实现了Hs模式吗?Hs和FS模式是靠什么电路切换的呢?你在CPLD里如何实现的?如果没有实现,俺也好悲哀哦。

网友(2005-11-10):

请教一下,因为i2c的标准没有读过,滤掉50ns的毛刺是标准中规定的吗?为什么是50ns呢?

网友(2006-06-01):

学到不少东西,谢谢各位

网友(2006-07-08):
呵呵,这个还是很广泛的

就是调试起来不是很容易

网友:
消费电子里用的比较多,做些register的配置及IC的开关

网友:
i2c虽然不是很强的总线,但是在很多地方用到它,而且很方便,板内通信使用i2c还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主要用于控制及状态查询,如果传输大批量数据就不合适了,iT/

网友(2007-04-25):
还是应用比较多的,有好多都用到

网友:
关于iic调试的问题,其实如果条件允许的话,现在很多示波器都带iic协议分析功能。

网友:
I2C

它主要是在MCU 和 FPGA 之间传递数据,比如设置FPGA的registers.

网友(2014-11-12):
学习了~~正打算学了

网友(2019-03-30):
成像的CMOS sensor一般都用。所以MIPI Mobile Industry Processor Interface 连 camera 和display 的部分都包含一个 I2C 实现芯片的配置和控制。